[MACBOOK]
A1466 电路问题 向各路大神请教。。。

楼主(2016-11-26):
A1466  板号 820-3437-B  故障:显示屏有组显示灯不亮 如图:    此机器主板进水严重,其它故障都已排除,屏幕接口引脚已经腐烂,找料板更换一新的上去,(引脚无空焊)发现屏幕有一组灯不亮。 打开图纸测量发现 屏幕9PIN-LED_RETURN_3 此脚无电压,其它五组引脚都有0.6V左右的电压,追其来源 发现由芯片U7701发出,经电阻R7719到屏幕接口,再没去向别处。R7719换过、U7701换过、屏幕换过现像一样。测量R7719-1PIN到芯片U7701无断线、阻值正常、无对地短路。测量R7719-2PIN到屏幕接口无断线、阻值正常、无对地短路。把其五组中的任意一组并连到9PIN时,9PIN会将其电压拉低。到此小白无任何思路,不知道是不是缺了些什么没有测量到,还请各路大神指点。
    小白还想请教各路大神,苹果背光电路这块,当小白把其它五组中任意有电压的电阻拆掉后,测量电压发现,电阻1PIN到芯片U7701无电压,而电阻2PIN到屏幕接口则有19.5V电压。 小白苹果修的太少,还不太懂,麻烦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拆掉电阻(R7717/R7718/R7720/R7721/R7721)后,屏幕接口与电阻2PIN端有19.5V的电压???

                                            小白在此谢过!             发帖不易,请勿灌水!!!!!

网友:
LED灯珠短路了吧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LED 灯管颗粒有问题吧。 换LED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These resistors complete backlight LED current sense( current measuring) circuits. When you remove resistors, the current sensing circuit is open and surely you have one side (that connects to backlight LED) has high voltage and the other side has nothing.

网友:
帖子已说换过屏 请认真看帖回复

网友:
苹果的有点难度

网友:
升压条 有问题吧

网友:
灯珠有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灯条的问题

网友:
筒子们,屏头都换过了还说灯珠的问题,厉害了word哥........高手们出来解释下被

网友:
请问J8300 第3、4脚PPHV_S0SW_LCDBKLT电压是多少?再查一遍所有条件吧。来个LED灯珠原理图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地方容易出问题,,上次修过一台,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改个 高压条了。

网友:
谢谢分享了,先收下

网友:
老板生意不错,运气也不错

网友:
还是围绕进水处出发也许有惊喜 祝你成功

网友:
将芯片那头断开,再并到其他引脚上去测9PIN有没有电压

网友:
屏线接口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