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320G蓝盘维修

楼主(2016-11-26):
手上一块320G蓝盘不认盘,立马拆电路板,没发现烧,好吧,直接测电机供电0V,换供电芯片,没供电芯片怎么搞,看了看手上,一块80G的,芯片差不多,都是L7251,后叠不一样,不管了,直接换看看,OK,电机转了,上板子看看,完全OK,进系统了

网友:
这样也行?厉害。学习了。

网友:
这也算意外之喜呀,相当于捡了一个盘

网友:
然并卵  乱折腾 直接换板 把rom还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运气真好  硬盘主板一般就供电和ROM 坏的多  其他也不怎么出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这芯片也换

网友:
楼主电机供电正常几V?

网友:
帖子写得不错,请问电机电源那里是不是硬盘中间的四条线呀?

网友:
这是马达私服芯片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运气不错  捡钱

网友:
会响的能修吗?里面能听到答答声

网友:
运气真好,后缀不同很危险

网友:
80G 8M缓存 好叼的样子

网友(2016-12-26):
太厉害了。,这样也行啊,。会修这个好像还不错啊

网友:
运气不错,能有相同型号的IC

网友:
这样如果没弄好不能增加其他故障吗

网友:
学习了,所以呢,小容量的坏盘,还是留着,作料板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