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37 主板进水 看主板电源IC Vin断线 连线 换IC还是没3 5V

楼主(2016-11-26):
dell 15R-5537  主板进水 看主板电源IC Vin断线 连线 换IC还是没3 5V  待机电压偏高 0.05A  测51225 VIN 17.5V EN1 EN2  5.5V  VREG5 5.5V   VREG3 7.2v 感觉线性电压 和开启电压输出偏高 VIN电压正常  没有头绪了  望师兄们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这肯定不对啊,开启来之哪里

网友:
EN不对  可以 先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我帮你看一下

网友:
有芯片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
查开启脚啊

网友:
开启查查看看

网友:
是氧化引起的断线,板修好了没有

网友:
EN2也是5.5V?

网友:
开启电压偏高,查开启线路。

网友:
纠正一下:待机电压偏高 0.05A,是电流。

网友:
EN2也是5V?

网友A:
en2   3V才对把  , 后级有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2   3V才对把  , 后级有短路吗

EN2 测得电压是5.5v 么有短路   EN1 EN2 6脚和20脚 测这是直通的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遇到时可以参考!

网友:
vreg3可以割线试下,是后极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主要还是得从腐蚀的一片仔细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