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条电压怎么确定啊大师们?

楼主(2016-11-26):
最近修一些组装显示器,很多双线进屏的,不拆屏怎么确定点灯电压是多少V?原机输出端电容是耐压100V,用通用led横流板有的可以灯亮,有些不行,难道非得拆屏测试几并几串吗?灯条大部分有涂漆,也不好找测试点,求专家老师指点一二噢,谢谢老师们

网友:
也可以查屏的资料了解,。。

网友A:
几寸的显示器

网友:
它不是恒压的,,,

网友B:
查屏资料吧,http://www.panelook.cn/给你个网址

网友:
好像都不同,遇到过直接驱动板12v给LED灯条供电的

网友: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了,还得继续摸索,修无止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屏资料吧,http://www.panelook.cn/给你个网址

谢谢这个网址确实不错,已经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寸的显示器

26以下的修的多

网友:
86 V 96V  你万能表测试啊

网友:
组装的液晶,基本都是通用的led条,3组一颗,要不就用可调电源直接加电进去,3v开始往上调

网友:
你如果是换LED灯条,最好是买那种套件,然后飞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