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ACER LA-6552P触发不开机

楼主(2016-11-26):
接了一台ACER ASPIRE 5552,板号LA-6552P,触发电流0.02-0.99-0.91,然后不开机,无反应
换过内存和CPU,于是刷BIOS,从官方下了BIOS刷进去,结果就不触发了,我以为是刷坏了,再刷了几次也是一样。于是刷回了原来备份的旧bios,照样能触发不开机。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这么晚没人潜水吗?

网友:
官网BIOS要分离合成后才可以刷的

网友:
查开机条件吧

网友:
官网的bios也不一定行,。。。。。

网友:
论坛上应该有bios吧

网友A:
触发电流0.02-0.99-0.91,然后不开机   这句话该怎么解释,是再次上电电流依旧还是无电流那

网友:
查条件,看这个电流应该是没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电流0.02-0.99-0.91,然后不开机   这句话该怎么解释,是再次上电电流依旧还是无电流那

依旧的话,要不不过内存 不过显示,BIOS刷对的话   重点应该查复位吧

网友:
考虑一下显卡?

网友:
0752001的北桥 你刷BIOS  也真的是服了你了.

网友:
官网的bios一定要分离合成才能好使吗?

网友:
这个不了解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