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D_DOCK_IN 不过隔离电路,

楼主(2016-11-26):
求救A/D_DOCK_IN 不过隔离电路,ASUS X501A 版号X402A REV:2.0 A/D_DOCK_IN不过隔离电路充电 IC  BQ25A  PIN20(VCC) 19V  PIN3(CMSRC)0V PIN4 ACDRV  0V  PIN5(AC OK)  3V  PIN 6(ACDET)2.6V  PIN 16(REGN) 6V  将隔离第二颗 N-FET拆掉 PIN3(CMSRC)19V   PIN4 ACDRV  24V
更换N-FET无效,将充电上下管一起更换也无效,量公共点阻抗570欧姆也正常  PIN 17(BTST)始终是1.26 V 充电 IC  BQ25A更换过,求各位大大指点谢谢
充电电路如下:

网友:
短路拉低了BST

网友:
此保护隔离的两个NPN MOS管的G极受BQ24725的ACDRV控制,该电压在24以上,两个MOS管导通,楼主把隔离第二颗 N-FET拆掉,ACDRV有24V,证明BQ24725的工作条件已满足,问题是第二个MOS管以后电路,那几个电容有没有查?

网友:
好好查那几个电容,电容有问题是会导致BQ24725不工作的。

网友:
升压没有升上去呀

网友:
A/D DOCK IN 直接接到AC-BAT-SYS  待机电流偏高 25ma   有微短路,可是电流这嬷小如何查,请大大指点

网友:
+3vo正常输出, +5vo 输出1.28v偏低更换RT8206A后恢复正常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是被楼主搞定了

网友:
这图纸什么型号的呀? 板号多少  想找到全图  发的图 看不太清。。。

网友:
asus x501a版号 x401a re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