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的划痕有什么好办法 去掉

楼主(2016-11-27):
最近收了两个显示器  屏幕上有些划痕  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去掉啊  用研磨剂行不  换偏光膜是不去换它的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没有好办法,要么就换膜。。。

网友:
除了贴膜好像没有其他办法吧

网友:
可以用划痕蜡 然后贴个膜

网友:
不重新换膜没有好办法,,换膜也不简单

网友:
贴个膜就不容易看出来了吧,卖给用户时就说,看,这个显示器是家用的,用户还是比较爱惜的,膜都还在呢。这样也可以卖个高价。

网友:
比较难弄掉吧,只能当89成新卖了

网友:
贴膜难度有点大,划痕修复不管用,试过

网友:
硬伤,难处理呢,一般都是贴膜遮挡

网友:
硬伤啊  好像压平的可以做 也可以涂屏蜡

网友A:
以前我师父他们就换那个膜。。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师父他们就换那个膜。。很麻烦

换膜  不小心起个泡  或者进粒灰 就完了  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膜  不小心起个泡  或者进粒灰 就完了  不好换

以前我师父经常换这个,基本100%成功率,我没那技术

网友: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吧

网友:
只有换膜,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拿去华强北贴屏,价钱比较高

网友:
特别严重吗?那么薄的玻璃,如果厉害的话,屏应该不能用了吧?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屏换了

网友:
贴个膜呗,会好得多

网友:
换莫就可以搞定

网友:
换摸可以去掉

网友:
屏换模比较麻烦 便宜点处理吧

网友:
这种的应该处理不了吧。有专门修屏的,估计他们应该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