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20 开机一直无限重启 提示 RC410 300/14 TEST BR#24541

楼主(2016-11-27):
谁见过 给点指点呀 重启的速度还挺快的 就是一直 RC410 300/14 TEST BR#24541

网友:
建议先刷BIOS再试试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刷个bios

网友:
好像是老BIOS  没有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刷个bios

没座子 老BIOS

网友B:
老BIOS的座子没有了吗、我们这都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BIOS的座子没有了吗、我们这都还有。。

上次装修 都给扔了 就剩最常用的那2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