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H520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楼主(2016-11-27):
CIH61MI 我这块主板客户拿来时是不显示,到手时我插电开机的却是不显示,也无报警之类。接机我就拆下主板放到第二天。第二天来通电集成居然显示了,本来用的是独显,还以为是独立显卡坏了。把独立显卡插到主板试试结果还是亮了。什么情况,居然是好的,不会是电源或是其它问题吧?断电再重新触发结果不显示了。独显集成都不显示了,放一会再上电,又显示了,不过好像在联想LOGO处停留了4-7秒,感觉有的慢哦,??点亮的时候进系统都没有问题,就是有时亮。有时不亮。好像是很不稳定一样啊。这种现象不知道有没有和BIOS有关系??????不插内存会报警,正常显示和不显示不报警。换过内存,。L20电感正常显示后测量电压为0.44V,不显示时没有电压,其它单元供电都正常啊。。。难搞。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这种情况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这块主板,刷BIOS,刷好很多了。

网友:
还会返修的   是主板上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刷BIOS,我记得我好像有上传过备份。

网友:
可以说是算通病了 每次一来 就刷bios 捡钱

网友:
不显时好好查查供电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是BIOS的问题

谢谢大师              刷  BIOS   OK   8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块主板,刷BIOS,刷好很多了。

谢谢大师 耍  BIOS   OK   8M

网友:
bios 呢也 不上传个啊

网友:
我这里有4块这个板子都没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