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6 自动重启 不定时

楼主(2016-11-27):
换了大电容了,还是不定时重启 ,内存 系统 BIOS也都搞了 一样的 这个谁遇到过吗,给下思路,修了几天了。。

网友:
你这样啥都不提供,建议你换个桥试试

网友:
不好确定问题,

网友:
CPU刚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故障用示波器应该好修,比较几路信号哪个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