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46寸液晶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27):
前台接修长虹46寸未知型号电视机一台,报故障通电不开机,,接机试机。通电。按开关后,待机指示灯
红绿闪烁,几秒后,灭掉,同时伴随电源部分有吱吱响声,通过故障可以判断机器的待机电路基本正常,
故障出现在PS-ON后的启动电路,拆机检测发现电源板型号为 JUJ7.820.164 V10.0. 先找来扫描版的图纸
仔细查看此机采用STR-E1565+STR-2268主副电源组合电源厚模块,支持5V  12V  24V ,等多路电源输出
通电测试待机情况下 12V  5V待机副电源工作正常。。说明STR-E1565基本工作正常。按下开关后STAND-
BY脚能正常提高,但是24V的逆变器电压却没有按预期产生,并且电源板的某一处能明显听到吱吱声,听
起来像是某一处高压漏电,排除+24V短路后,我最先怀疑的就是PFC输出异常于是马上测试PFC输出。发现
有380V左右。然后一点一点回落,先拆掉PFC主供电电容。测量参数正常。判断还是主电源异常。拆机测
量先把电源板JP804的1脚与+5VSTAND-BY连接,通电测量相关数值正常,,查看原来图全图,如下图

发现此电源方案。没有独立的SHDN#引脚,说明芯片的启停只能通过控制芯片的VCC来完成,于是重点查看
芯片的VCC,通电后实测STR-2268芯片9脚电压0V,实测Q805C级电压0V  B极25V  E极电压25V 继续向前追
实测Q806的B极电压为0V判断光耦U803没有导通,所以没有在R845上产生电压,找到实物的U803,发现有
一排的光耦上都粘着粘粘的密封胶。。热风枪清理掉以后,实测Q809的B级有高电平输出但U803的 1脚 2
脚没有1V左右压差,判断前极正常,继续测试U803的  3  脚  4脚发现一点压差也没有,,测U803的偏置
供电输入引脚电压为0V ,测R849一端14.7V一边0V,断电测量R849 发现为5.1M左右。与原值的47K相差甚
远,更换贴片R849后,通电24V逆变器电压正常产生,故障解决,
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故障元件标位)

装好后的电视全景

网友:
技术真好,我都不懂,瞎测一通,实在不行就换板了,这技术,信手拈来啊。

网友:
我都是换板子,看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A:
楼主,修的错,就是没有拍一下,零件换的地方,,拍一下,换的地方,,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错,就是没有拍一下,零件换的地方,,拍一下,换的地方,,更好!!

第二张图的第二个光耦旁边 不就是R849么。。换好的R849,,

网友:
修显示器,芯片供电角,一二极管,一电阻,一电容直接就供电了。这通过了两个三极管,一个光偶控制。

网友:
看着不过瘾,太简单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太好了。只要有配件,没有搞不定的电源板。

网友:
一个小电阻变值,都顺利找到了,辛苦了。

网友:
好羡慕楼主的技术啊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下次碰到这个机器这种问题就是白捡钱,谢谢

网友(2016-12-29):
可以修到电阻。。牛人了。。

网友:
功力深厚,值得膜拜!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 值得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