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经典维修 不看后悔

楼主(2016-11-27):
返修的东芝L750 一个月以前修的当初故障是开机上电0.05A 排查是S5_ON电路中 +15V转换的S5D开启 +3 +5vPCU的开启电压偏低当时更换了 PQ11 不装COMS电池在不能开机的情况下  拔掉电池放电 就能开机了 这么凑活了一个月   完全待机下0.009A 开机基本正常 长按开关保持5秒以上电流待机恢复0.09可以再次触发 亮机 短按开关直接降到0.05 不能再触发 长按 不能恢复0.09  只能拔下电源
轻按一次到0.05应该是待机 不能复位造成的吧  0.05A的时候 PQ11  D级仍然有4V电压  这里不是很明白最后看了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7241-1-1.html

我也试试看 居然好了 我也去掉了C202 想到之前要放电才能开机  有可能跟RTC电路有关联 高手帮我看看 我这最终问题找到了 但是我没有 搞明白 望指教!!
l750 DABLBDMB8E0 REV E 三合一

网友:
难道C202电容漏掉了

网友:
不会是通病吧

网友A:
你这机还有问题,正常6.7v能完全道通5V?升压15V是达不到,12V左右,12V才是正常

网友:
电阻前面是12V  下来就是7V左右的没问题 反复开始测试 了好长时间了没问题的 主要的问题貌似不在这里 是 因为RTC没有复位的

网友:
rtc电容漏电

网友:
rtc 电路问题,经常爱出毛病

网友:
比较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病

网友:
RTC电路经常有修到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RTC 电容漏电的机器有时还是比较多勒,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是RTC复位电路出故障了。

网友:
东芝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谢谢群主的发表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用得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机还有问题,正常6.7v能完全道通5V?升压15V是达不到,12V左右,12V才是正常

理论上来说6.7v是不能完全导通5v的 至少要8.7v才可以···················

网友:
楼主问题更正 I个月后又来了 看了下 S5D5V左右开不了  最后更换了PR122 换成220K 电压提升至 8v 左右 OK了

网友:
之前的RTC电容确实是有问题的 但不是这一个问题

网友(2017-01-13):
正需要,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可能是板子漏电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双击666+关注!

网友:
小白一枚 领教了 楼主

网友:
没弄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
心细,扎实理论基础,长期的经验积累,才是修机的三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