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 4片映泰A770E3

楼主(2016-11-27):
本人不是专业电脑维修,业余爱好,单位最近不忙,收4片坏的映泰A770E3 主板拿来练练手,
第一片  版本号 是V6.3   故障:拿来主板的时候主板上贴这不开机字样,我以为不触发,实际是电源保护
                                 维修过程: 拿到主板观测正反面很新,无灰尘,无磕碰,拿万用表测量对地值参考(2015 年维修流程图)PCI A14 、USB 、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测量后无短路,插上ATX电源、小12V  ,点开机键,诊断卡闪一下,拔掉电源插头,在插上,点触发没反应, 按不开机流程查一圈发现,一切正常,再次插电上ATX 电源 ,没插小12v,正常开机,。。。。原来是 小12V  有短路,按流程图是电源保护故障,测量4个上管D 极 S极    3个短路  一个100多,上风枪吹掉4个 上管发现只有一个短路,测量其它3个正常,换上好的上管,上电正常触发,假负载测量个点正常,上真U  ,插内存,正常跑码,亮机。
第二片、第三片版本号  一个V6.3  一个V6.0     故障 代码 :d0  11       另一个 故障代码   E9   Eb    刷BIOS  故障解决  ;正常亮机,         其中V 6.0版本主板背面 有划痕,
第四片:版本V6.0           故障:不跑马   ,测各大供电正常,PCI  A15  3.3  复位正常,B16:1.6时钟正常,PCI-E  A13  A14  0.4V时钟正常    ,  CPU座旁两电容 0.4V  CPU 时钟正常, 测量 内存  SPD 、1.5供电 、0.75 负载、数据  SMD 3.3、 打值卡  测时钟阻值  无短路,  上CPU假负载  测量到北桥FSB总线数据对地值  发现问题,其中一个点值有时无穷大  有时有值  但500,正常 260   ,用 热风枪加焊 CPU座底部 ,上真U   没插内存跑b0  d1   断电 上 CPU 风扇 底座   上内存上  CPU   测试   又不跑码  ,上 CPU 假负载 测量  发现 FSB总线阻值 又无穷大 ,而且 还多了一个点 ,无语      ,,,继续风枪吹  无果  ,,,果断选择放弃
两外上传亮机BIOS  图纸  (图纸是 DDR 2 型号 除了内存基本一样)  2015 流程图(【迅维】下)

映泰A770E3(BIOST图纸、流程图).zip

内含BIOS 、图纸、维修流程图

网友A:
真的不是专业吗?

网友B:
楼主好专业,,还吹牛逼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专业,,还吹牛逼不专业,,,,,

是啊我也不信他是业余的

网友C:
说实话,很多维修店可能还不如你呢,楼主学习了多久啊 如果只是修过十几,几十片就有这水平那真是天赋异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很多维修店可能还不如你呢,楼主学习了多久啊 如果只是修过十几,几十片就有这水平那真是天赋异禀

从九月末开始学的,在网上下来了不少教程,很老,后来从当当网上买的《计算机主板维修部是事》看书加看光盘讲座,参照单位废旧主板、帮同时更换下来的坏主板,主要是讲座内容 很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是专业吗?

真不是,纯属业余爱好,我是做设备管理工作的,平时没事的时候给物流市场、和废旧市场安装和维修监控

网友:
业余的都这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