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A1425 820-3462-A 绿灯不亮无待机

楼主(2016-11-27):
查3.42 正常,U5010 SMC_RESET_L电压只有2.7V,断开R5028,无后级输出,还是一样。这个电压多少才正常。

如图  PIN 1 ,3  3.3V,   PIN 7   3.3V,  PIN 6 3.0V,    PIN4  2.74V,   PIN 8   3.3V,     PIN 5 输出  2.7V

网友:
你短接R5000试试

网友:
已经搞清楚了,是电源问题,换了一个,绿灯亮了,电压变成3.1V左右,算正常了,发现EC 的晶振1端没有电压,应该是EC坏了,所以没有3V5V

网友:
看来还是要备个原装适配器!

网友:
3。3V 正常呀

网友:
很有可能是EC坏了

网友:
找个EC换上试试

网友:
电源的问题?你没有电源头的?

网友:
电源 EC 同时坏。。。奇葩

网友:
还是的备一个电源 或者电源头

网友:
SMC 挂了 我最近修几台了

网友:
电源问题比较多破

网友:
没有积分下载 回帖

网友(2017-01-08):
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故障,请问你换了ec没有?你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调了一个电源能亮绿灯,但是他原来的原装电源不可以亮灯。我的电流表也不能亮灯。我认为也是sm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