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DDR3 238脚电压

楼主(2016-11-27):
两片昂达A75T,症状一样,CPU无供电,先测内存,在测到238脚的时候两片一样都是2.7V,正常听人说是3.3V,我是不是应该把3.3V修出来。亦或者说2.7V本来也算正常,要不然两个主板都是同一点坏的概率也太低了。
补充一下,238脚打值卡上写着SDA,听说叫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SMB必须要3.3V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接到822之类的电阻或者8脚小芯片

网友:
必须3.3V吧,看下有没有小八脚拉低了

网友:
是要3.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