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可调电源变成0V了 无论怎么调都是这样

楼主(2016-11-27):
各位大神,我用的是华光3005D  的 可调电源 测试一体机 那种 19V  6A的  由于疏忽 直接用可调电源测了 侧着 突然就全部灭了
可调电源 保险丝烧了  换个新的 电压就只有0V  各位大神 哪地方的问题呀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调节开关坏了    开关里面的电阻坏了吧

网友:
某宝上有这个开关出售 楼主可以问问

网友A:
电位器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
电位器 好的  没问题

网友:
但是调节电流的电位器 有端阻值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不是烧坏了

电位器好的 调节电流的 阻值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不是烧坏了

电位器 去掉  有2个脚阻值为0

网友B:
这样大伙是无法回复的。提供相关部位的参数什么的才是。

网友:
谢谢诸位,关心则乱  自己的东西  就希望是小问题  。
电位器 上的主板 本来就是 一端为0
刚静下心来  好好查了下  原来 是 桥堆烧了  线路也断线了
唉···   咱们这行还是得心细呀
再次谢谢 诸位的帮忙····

网友C:
还是上个可调电源内部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大伙是无法回复的。提供相关部位的参数什么的才是。

是的 还是得上内部图 比较直观

网友:
过流保护也没起作用呀,,,质量不行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上个可调电源内部图吧

支持,更方便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更方便讨论...............

难道 高手都是文字发帖吗

网友:
内部功率管估计坏了

网友:
线性电源,还是比较好整的,随便怎么撸都行

网友:
谢谢诸位   修好了

网友:
先拆机,看看是什么情况再说吧

网友:
没过保,最好是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