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M5110 不充电,BIOS里不识别适配器

楼主(2016-11-27):
充电芯片换过,现在就是BIOS里不识别适配器信息,PSID有3.3求高手指点思路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啊,看一下检测信号去哪了

网友:
适配器没问题,检测信号进了EC

网友A:
我修到这个问题多半是电源接口坏了  中间那根针电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这个问题多半是电源接口坏了  中间那根针电路断了

好的马上查

网友:
不是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