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9 掉电

楼主(2016-11-27):
这机器客户的IO烧掉了 有个洞 我换了IO后 就开机用几分钟就会突然就灭了 再开机也是一样的 ,测了温度都正常,用手摸也没发现有烫的件,这个谁有没有思路给指导下,谢谢
掉电

网友:
温控检测和EC相连 注意检查电阻

网友:
我就看看 不说话

网友:
是不是板层处短路呢。。

网友:
用示波器,比较关键的几路信号哪个先掉,就能确定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