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6.u2201协处理器的值锡网.

楼主(2016-11-27):
你们.小6.u2201协处理器的值锡网.在那买的.淘宝搜索不到.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的值锡网有.是我没看到.抱歉.抱歉.............................................................................

网友:
淘宝上有的仔细搜索

网友:
买6代的就可以看  上面大部分芯片都有

网友:
钢网上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值锡网有.是我没看到.抱歉.抱歉................................................................... ...

维修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