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笔记本系统进度条不动死电流0.66A不变化

楼主(2016-11-27):
联想S10-2小本,原来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但电流不变化,BIOS电池电压几乎为0,焊下电池测量有0.9V电压,测量电池两脚阻值低,查电路图直通南桥。桥是NH82801GBM的,立即更换了南桥。

更换南桥后开机正常显示了,原来的WINXP系统到进度条一下都不晃就死了。用WINPE也是在进度条死。更换WIN7也是进度条死。但是在DOS下一切正常,内存测试,硬盘测试都能通过。用U盘引导GHOST恢复优盘上的镜像文件也正常。BIOS进入和设置保存都正常。卡死时电流会定在0.66A不动。

请教大家是我更换的南桥有问题呢,还是其它地方有问题。

网友:
有情况没有、、、、、

网友:
是不是你的桥没换好

网友:
这样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建议在更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