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 集显 无VCC3P 电压 刷BIOS OK

楼主(2016-11-27):
T410 09A21-3 集显 不开机,无VCC3P电压,VCC3P_DRV也没有,其他电压都正常,电流到1.0左右,刷BIOS完美解决

网友:
我的也不是现实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BIOS 有问题吧我的刷完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有问题吧我的刷完不显示

兄弟,BIOS是集显的哦

网友(2018-01-03):
刷完不显示,鉴定完毕,我的t410集显原机不认usb,刷完无显示

网友(2019-09-25):
不知道是否好用,收下备用吧

网友(2020-05-13):
是不开机还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