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0D花屏,这个贴必须发。。。。!

楼主(2016-11-27):
接同行一台东芝L750D ,AMD板载处理器,独立显卡,客户描述是加电硬盘灯亮一下直接断电!

接手里经过测试隐约感觉到屏幕有信号出来,于是外接显示器看了下,正常开机了,就是过去LOGO直接断电,上论坛查了下,信息比较少,

根据经验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先用风枪去胶试试,弄完抱着试试的态度接屏直接亮机了,心里乐了下,直接加焊吧,放到BGA直接焊了一遍,我直接装起来了,以为是没问题的,结果不显示跟原来不一样了,外接试了下,花屏!*脏话*!什么情况,难道焊了一下就完蛋了。真郁闷,然后老实巴交的又把显卡焊下来重新直球,焊上去后一样一样的,*脏话*! 、、、、哎,上论坛查下吧, 有个说花屏的,说是背面的显存问题,我焊了下没效果。于是给客户说换显卡吧,以为客户不修了,结果人家还要修,哎,报价后,同意了,于是X宝上定了个显卡片子,等了3天到了,就是今天抱着试试态度换上去看咋样了,第一遍坐上去根本没反应外接也不花屏,看样子没焊好,显卡是无铅的。于是加了助焊剂重新加焊,焊完后接屏一试,情况跟最一开始一样一样的,还是外界花屏,懵逼了。。。左思右想的,咋办,修不好白搭个显卡。。

又上论坛查帖子,又看见那个说换显存的了。。于是乎没办法,就想换俩显存,但是呢看不起型号,然后我就拿着手机看着手电筒照啊照 ,,,,,那也看不清型号

但是意外的发现了个问题,就是显卡背面很多的焊点有的都连了,我拿着镊子全部挑开了,想了下会不会是它的问题!抱着试试的态度接屏上去了,

亲爱的TOSHIBA  出现了,到此维修结束!!

我总结了下:其实第一次上BGA应该是好了,但是因为背面有个贴片三角导致焊点连接花屏,直球和定芯片都是多费的力气!

上图:没图没真相!!哈哈,希望朋友们以后要仔细下了!遇到问题多考虑。。。呵呵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我也第一次遇见

网友B:
你焊接的时候不把三角架取下来的吗    去了那个三角架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吧

网友:
我换这个就算是换好了一个月之内还坏 换过好几回都是这样 看看你的能不通挺住一个月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贴片没有绝缘吧?

网友:
哪里连啊,看不出来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情况

网友:
这个 不应该这样挖

网友:
第一次听说,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焊接的时候不把三角架取下来的吗    去了那个三角架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吧

当时没注意,所以没去掉,怎么想也想不到是它的问题,三角架下面有胶布,一变行然后和锡点链接了,导致的花屏

网友:
确实如此,塑料胶片变形把小东西拉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