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飞天UI43 HXU405 300_MAIN_PCB 掉电通病

楼主(2016-11-27):
碰到一台  神舟 飞天UI43 HXU405 300_MAIN_PCB 集显  触发电流上到 0.20  就掉电,再按开关无反应。测量各路电压,测到 L28  +V0.85S 时波形一闪就没有了,不认真看还不会注意到有波形,果断更换 CP31 330UF  ,我换上去的是  470 uf,一切正常。前几天也碰到一台一模一样故障,也是更换 CP31 解决的。

liutianyu -4 拿别人的维修帖子来重复发表可耻

网友:
抢沙发 哈哈 还有没遇到过。

网友A:
看这个案例 论坛有个一模一样的案例 内容都是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107-1-1.html

网友:
算是比较常见了。

网友:
神船一直都是做工一般

网友:
666  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和论坛那个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案例 论坛有个一模一样的案例 内容都是一样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107-1-1.html

。。。果然如此。。。

网友:
楼主涉嫌抄袭啊

网友(2017-03-02):
别人修出来的经验,你借鉴了修好机器了,为什么还要复制别人的帖子来发表?3楼贴上去的链接一看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