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凌霸电源 不开机

楼主(2016-11-27):
灰尘很严重

清理完灰尘

保险未断

两只大电容 鼓包

后级输出滤波 未鼓包

后级PWM

辅助开关管 C5027  主开关管 两只13007

网友A:
这电源看着好像用件很节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看着好像用件很节省呀,,

是的 就是个杂牌

网友:
6109和6105好像可以互换吧,听说6109就是把7500和339做成了一个芯片,很久没有新帖看了

网友B:
这种电源就是硬盘杀手,看后级电容省成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就是硬盘杀手,看后级电容省成怎么样了

是的,电源这里省了钱,其它硬盘那里可能就要破费了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就是硬盘杀手,看后级电容省成怎么样了

用户在装机时只为了便宜,售后时又嫌问题多多。

网友D:
楼主修这种电源是轻车熟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就是硬盘杀手,看后级电容省成怎么样了

是的 客户要的就是便宜 质量就没保障

网友:
故障现象 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户在装机时只为了便宜,售后时又嫌问题多多。

这个还是 主要是卖的原因吧 杂牌的利润反而高啊
进价50 都卖120 品牌价格透明 没利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这种电源是轻车熟路了.............

象这样 初级大电容 爆掉的
按遇到的多点 一般好修点
为题都在初级  后级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象这样 初级大电容 爆掉的
按遇到的多点 一般好修点
为题都在初级  后级一般没什么问题

高手呀手到病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手呀手到病除..........

哪里是高手啊 很遥远啊  练练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哪里是高手啊 很遥远啊  练练手的

高手都很谦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都很谦虚呀............

没事 电源练练手 只会修点小问题
标准的菜鸟啊

网友:
5伏 sb电压有吗?估计辅助电源的开关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呀手到病除..........

其实楼主是专业修电源的,高手中的高手,估计是某电源工厂里出身的工程师。

网友:
大电容挂了,保险跑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