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板号:VIWGP/GR LA-9632P REV:1.0不通电

楼主(2016-11-27):
机器上电待机电流0.001,第一感觉就是保护隔离问题,测公共点只有0.9v。打开图纸找到隔离电路,如图: PQ302的PIN123有19V 。PIN5678只有0.9v。PIN4控制级19V ,正常情况下应该该是8v左右。19V说明隔离管导通条件不满足,不满足的话第一个隔离管也应该无法导通的,但是现在却导通了。那只能说明PQ301被击穿了。测PQ301D级和S级的阻值只有182欧,果断换掉,再次通电即可亮机。

附上亮机备份的BIOS: 联想G400 板号:VIWGPGR LA-9632P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讲解的细致啊,谢谢,受益匪浅

网友:
分享经验,很好,维修不容易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不过也需要比较好的功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