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开机自动触发几秒后掉电,电流0.9左右

楼主(2016-11-27):
联想SL410K 插电自动触发,有0.9A的左右的电流变化,几秒后掉电。 按开关触发后,又是一样会几秒后掉电。 测CPU电压, 内存电压均有。求维修思路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的,这机器修的显卡多,灌胶的难搞

网友:
这个显卡虽然灌胶  还是蛮好取 的   你的故障多半显卡

网友:
显卡这一块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今天刚修到一台跟SL410K,你可以COMS电池放下电也许就好了,我的就是放下电就好了

网友:
看下显卡吧,这是广达代工的看下HW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