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换座

楼主(2016-11-27):
我有一块板子针脚断了换座的情况下要不要重新植锡
拆机的旧底座行不行?
各位大神帮帮忙
如果要植锡情况下要植0.几的锡?

网友A:
你拆下来看就知道了,现成的才几块

网友B:
我从来不值cpu底座的锡球 直接买现成的 但是值的焊好的成功率大

网友C:
换过几次,压根换不好,老是少几根焊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来看就知道了,现成的才几块

全新座50,如果拆机的话省点钱,拆机的要是不稳定的话,就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不值cpu底座的锡球 直接买现成的 但是值的焊好的成功率大

嗯,谢谢

网友D:
没有换过  断了 直接 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过  断了 直接 接

里面烙铁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几次,压根换不好,老是少几根焊不上

应该是板子变形了

网友:
焊功靠多练  呀

网友E:
全新的座子  淘宝十多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新的座子  淘宝十多块钱吧!

问了,50块

网友:
这种的要用那种宽的风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