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05自动触发亮机,,更换过小电池

楼主(2016-11-27):
原故障是通电自动触发上电, 但是不显示, 按开关能关机, 但是开关不能触发

网友:
发现COMS电池没电, 换了一个电池, 现在故障是一通电就自动触发上电亮机。求指点

网友A:
第一次通电好像是自动开机的,进系统关机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通电好像是自动开机的,进系统关机后,就好了。

我进系统关机之后  还是自动触发  但是不会亮机, 每次通电就上电然后再掉下来,这个也是正常的吗?

网友:
装上电池后是不是还是拉低了呢?

网友:
RTC电路  和bios

网友:
自动上电,换上电池调一下bios时间,保存应该就好了,不行查bios电路

网友:
我这个台C305 插电自动触发后不亮机掉电 掉电后再按开关可以开机  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正常,一直拭着没敢交货 原来拆开就只发现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