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无CPU电压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11-27):
入门超级菜鸟求教各位大神,
1:黑圈内0603贴片电阻是不是2.2欧?

主板能触发CPU会发热屏无显示,刷BIOS后还是一样,不知怎么的CPU不发热了,也就是没供电了,

有待机3.3V   U38有+5VAVW跟+5VS,U39,Q8电压也正常,Q116主板上实际上空位但电压也正常,内存供电有1.5V

PU901第10脚CPU B+有19V

PQ902第5脚G极有19V,123脚S极跟G极无电压输出,好吧暂时就这些,电路图看的好晕又没点位图,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从哪里下手讲解讲解.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400 LA-9631P

网友A:
你这还算超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还算超级菜鸟

货真价实的门外汉,真想去基地学习下,不知道我这种没一点基础的会要不。

网友B:
我真怀疑你这个正式维客是怎么混来的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真怀疑你这个正式维客是怎么混来的

论坛等级不代表技术,在线时间跟回帖而已,还真是混来的

网友C:
圈圈里的电阻是2.2欧姆 的    刷BIOS无电压   在刷回原来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圈圈里的电阻是2.2欧姆 的    刷BIOS无电压   在刷回原来bios

谢谢指点,贴片电阻我测量为11欧了,那就是烧坏了,BIOS刷回原机备份还是没CPU电压。

网友D:
那个是2.2欧的电阻,你还是把电压都全部测试一遍,应该没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2.2欧的电阻,你还是把电压都全部测试一遍,应该没U供电的

能加你Q请教你不。

网友:
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刷BIOS无电压   在刷回原来bios

网友:
1,2脚5V,4脚3.3V,36脚5V有没有

网友:
在修一架L515没有CPU电压
搞不好

网友:
技术不怎样

网友:
处理器坏了

网友:
这种太好修了

网友:
这么高的积分也叫门外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