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48寸长虹电视开机黑屏,有声音修复

楼主(2016-11-27):
电视型号:led48c2000i 开机有声音,黑屏。用手电筒照屏可以看到画面。可以肯定是恒流板或者灯管的问题。其实只要确定到问题在哪里就好弄了。动手拆机。拆开后盖可以看到主板和电源板。测量电源板的。led灯条接口。发现有240v直流电压。。感觉正常。  接着拆屏。漏出灯条为止,在测试发现灯条有微微的亮光,一会就灭了。。led灯条是串联的。。可以直接用电源板的接口挨个灯条测试。发现第二条不亮。。呵呵就不换了,把那条灯条直接短路。。其余4条一切正常。装机测试亮度什么的都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
少了一条,那前面看时,会不会有一条发暗呀

网友:
不会。。屏前面有块板。就是用来把光线弄均匀的。。实际上也是看不出来的。。这个48寸的。我特意看了下。很好。

网友:
有体会,实际操作中,少一个灯条,只会是亮度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