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3L 板号K555LD 外接屏亮机, 屏不亮

楼主(2016-11-27):
华硕Y583L  板号K555LD  外接屏亮机, 屏不亮,屏上只有19V供电,3.3一个没有,屏线没问题,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你看看主板屏线旁边是不是有个桥接芯片   是不是那个坏了

网友:
不是有点位嘛

网友:
一步一步查屏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EDP转换芯片吧

网友:
找找点位图看看  还能好修一些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有个转接的芯片

网友:
华硕K550DP求 解救  没有背光啊  点位图 还没有原件型号

网友:
已修好,屏线接口下方的桥接芯片坏了

网友:
先看波形有没有

网友:
是edp转LVDS芯片坏了吧

网友:
3V有转换芯片的 这个很直观

网友:
好像屏线接口边的一芯片

网友:
是不是暗屏 如果是暗屏那就直接飞线3.3过去就好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吧,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是显卡发的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