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2G

楼主(2016-11-27):
4752G不触发   电压正常就是不出RSMRST  有人修过吗

网友:
这个破板子的待机前两天修死了  一直不出待机   后级没短路  各个电阻阻值都打了  芯片也换了。。。

网友:
EC的条件正常吗?我觉得还是EC条件不正常吧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待机电流0.09,按开关电流到0.023,开关放开电流又到0.09,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2017-01-11):
修好了吗?我这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