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5102m怎么设置双通道对比掉电

楼主(2016-11-27):
就是想 对比两个信号,谁先掉

网友:
大神关照下

网友:
不了解啊  没有是用手测?

网友:
单次触发,双通道

网友A:
插2个探头, 设置触发通道,设置触发电位,时机,触发电压。。。下降沿。。。单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2个探头, 设置触发通道,设置触发电位,时机,触发电压。。。下降沿。。。单次触发

触发通道 只有 1  2   外部  市电  ,怎么整

网友:
论坛里有资料,先仔细看看,碰到问题先思考再发问。

网友:
说清楚点,好帮你分析

网友:
示波器没用过,掉电的机器修起头就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