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55L 板号X555LD触发不过内存简修

楼主(2016-11-27):
型号  板号   图来先

接机通电按开关  触发到0.8不动 或掉电  经检测 没有过内存

板载内存颗粒发热严重
由于板载内存短路引起的不过内存
保险起见拆除所有板载颗粒

拆除颗粒后  接下来进行屏蔽板载内存
将主板上的 PCBID1  和PCBID4  由原来的接地 改以3.3V上

将主板上的PCBID2  和PCBID3由原来的3.3改到接地上

插上内存  触发跑码亮机

遇到此机器要屏蔽板载内存的  可以按照此贴操作   。。。。。。

 会员1548612元2023-1-9 16:22
 会员2012002元2022-9-26 23:25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3.3V是检测信号吗?

网友:
这也是神板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3.3V是检测信号吗?

不是检测是信号吧

应该是改变PCBID的配置进而设置内存情况

网友:
精典之作,先收藏了!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比换内存颗粒省事多了

网友C:
不用拆  可以直接屏蔽

网友:
这样子改是什么意思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检测是信号吧

应该是改变PCBID的配置进而设置内存情况

谢谢版主解答,学习了。

网友:
板载内存坏的真多

网友:
思路清晰干净利落。

网友:
厉害,华硕的图纸和repair图样样俱全啊

网友:
你的还好可以改电阻

网友:
楼主真是个大好人,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厉害,这都能搞定,机修没问你,电脑内存怎么没了!

网友:
图纸和点位共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遇到了对照着帖子改  ,已加分

网友D:
拆了板载内存,可以不改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板载内存,可以不改电路吗?

不可以  不改电路还是过不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  可以直接屏蔽

颗粒发热严重    为求稳定  拆之

网友:
修主板,加内存价格也不低,换一个颗粒也就是半个小时,我换过

网友:
楼主厉害,但是还是希望有高手来讲解一下这个。。。。。。小白没太看懂

网友:
大神 膜拜一下! 如果能详细说一下这样改的原理就好了

网友:
我的天  要是遇到板载的坏了  不会弄那不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检测是信号吧

应该是改变PCBID的配置进而设置内存情况

版主,有的板子是不是改了ID后还得改BIOS啊:我有个JM50的板子,将PCB_ID0和PCB_ID1四种组合都试过,就是过不了内存。后来发现有一颗内存芯片有点发霉,重植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经检测,没过内存",这种板载内存怎样确定是否过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版主,有的板子是不是改了ID后还得改BIOS啊:我有个JM50的板子,将PCB_ID0和PCB_ID1四种组合都试过,就是 ...

ASUS的目前没有遇到过 改了需要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SUS的目前没有遇到过 改了需要刷BIOS的

哦,JM50这片板是用在acer上的,只有ID0,ID1两个信号,没有SEL。

网友:
好技术  学习后遇到这个问题改过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多谢分享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经常看到屏蔽板子内存的 可惜我一次也没有遇上

网友:
内存板载了越发容易坏

网友:
这个很值得收藏

网友:
是什么信号

网友:
换个颗粒也是可以的

网友:
有点位屏蔽内存还是蛮快的

网友:
我想了解下 你怎么知道要去屏蔽这几条线

网友:
点位图?就没看懂 大师

网友:
先赞一个,之前修过一个x550ep的,CPU烧,1.8v烧,修好了,就是不会发帖有点遗憾,佩服楼主

网友:
不过有点位图,能分享一下更好, 下次遇到也好解决

网友:
不错不错,直接精华,让同行以后可以对住修

网友:
华硕板载内存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很有用

网友:
按内存维修思路来说,单颗粒发烫更换发烫颗粒即可,如果全部发烫用楼主提供的办法非常好

网友:
不是检测是信号吧
应该是改变PCBID的配置进而设置内存情况
这句话正点

网友:
如果是单个颗粒发烫,更换单个颗粒成本不就更低吗

网友:
bucuo 大神啊

网友:
没看懂 直接拆掉 再装内存不跑马吗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楼主提醒了我,正好有台板载内存的机器修修看

网友:
不会啊,以后遇到照葫芦画票了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点位上传一个咯

网友:
小白愚钝,不知道是不是屏蔽了SPD供电?来屏蔽内存的吗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不错,大神来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都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
感谢分享  以后碰到屏蔽内存 造你这样方法

网友:
楼主厉害,佩服之至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我这里也有个  好几天我 都还没有看一下。

网友:
总算看到这么详细的教程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全部换了内存芯片,,因为我们这边都是做二手笔记本的所有要修的和原装一样,,

网友:
收藏了,以后用的上

网友: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 学习了

网友:
现在主板集成的太多不知道以后的趋势怎样,维修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果然牛逼  必须支持

网友:
K550DP  无背光  点位图没有原件型号 真无语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下次遇到了试试

网友:
板载内存坏的多吗 目前还没有遇见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希望什么时候来一台练练

网友:
遇到一台X550CC MAIN BOARD REV.20的机器,也是板载内存坏了,不知道如何屏蔽。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华硕这等不良厂商 大家就是要合力对付他 屏蔽做的很好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必须拆除内存颗粒吗?不拆除也是可以的,何必那么麻烦呢?

网友:
楼主,电流0.8或者掉电,你怎么判断的是没有过内存呢?板载内存的机器,多数以板载CPU为主,电流都非常小,你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
经常看见说是颗粒发热,咱就没遇到过。遗憾

网友:
之前遇到直接让客户拿走了,有时候那个内存芯片太麻烦了、

网友:
这个改内存~~~应该会帮到很多人~~

网友:
板载内存坏的也不少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以后这个机器屏蔽板载内存就参照你这个帖子了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滴

网友:
有插槽为什么要做成半载的内存呢,,是在考验我们维修人员吗

网友:
请问你这个是怎么屏蔽板载内存的呢?能具体说下嘛?

网友:
刚眼瞎了,没注意看图下有讲解,那这方法适用华硕其他机器? 改法跟这个一样吗?

网友:
我这个上电到0.44 不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一看到板载内存的机器就头大,高手,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顺便挣积分

网友:
还是没有 看清怎么屏蔽半载内存的 有详细方法吗

网友:
我手里刚好有一这样的机子,也怀疑板载内存,照方抓药,试试!

网友(2016-12-27):
谢谢LZ分享,以后类似问题可以参考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