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HDS触发重复掉电重启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6-11-27):
板子拿来后顺势打了ATX排插上的3V\5V\12V供电对地阻值,发现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于是插上所有排插。点开机排针,顺利上电,但又立马掉电,周而复始。查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28V,正常(华硕华擎主板一般跑码之后才会回复到1.5V)
桥供电:1.05V,正常
统一CPU供电:1.69V,正常
PLL锁相环:1.52V,正常

看样子各大供电都是正常的,量了下PCI-E槽的A11和A13,A14的复位与时钟点,
都是0V和0V,OV。看的出来,时钟都还没有出来。

按照8系列的时序,IO发出的APWROK信号给桥,桥的各路电压正常之后,
桥内部ME模块开始作用,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BIOS信息正常,进而出全板时钟信号

就当准备找NCT6776D这个IO的APWROK信号的时候,边上的一个小8脚芯片+小电感引起我的关注。
仔细一看,这不是华擎B75主板上面惯用于桥ME供电的合成芯片RT8065么。来张实际定义图来解释下

量了下,果不其然,0V。原来如此,桥的ME供电都不正常,那肯定是不会出全板时钟的。

看了下,有直连桥核心供电的焊盘。试着用个0欧姆电阻短接,发现情况依旧。我想,PWM供电方式和线性稳压还是有区别的。抑或是电流强度不够导致。哪怕电压正常,也是无法工作。遂老实原芯片替换。

芯片替换后触发以跑码  跑到内存停住

装个系统  测试2小时稳定性    维修结束

网友A:
要是没有这个芯片怎么搞?把这个芯片拆掉,电感也拆掉,直接用内存的1.5V不知行不行

网友:
RT8065不好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这个芯片怎么搞?把这个芯片拆掉,电感也拆掉,直接用内存的1.5V不知行不行

不行,一般与总线电压一样。

网友:
B85还有PLL供电?

网友:
这还是得益于楼主对时序很熟悉的基础上的

网友:
我知道

楼主 经验丰富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h81的板只还真没研究过时序呢

网友:
哇……这种板子的图纸都有,楼主好资源哦,不分享一下么

网友:
8系列  有PLL吗?

网友B:
请教PLL电压在那里测

网友:
这是得益于接受过迅维系统的培训啊

网友:
这新版很难修,楼主厉害

网友:
八系还没有修到都在保

网友:
其实就是桥的1.5供电   我叫PLL叫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PLL电压在那里测

其实就是桥的1.5供电   我叫PLL叫习惯了

网友:
那个芯片表面标示什么??

网友:
短接桥核心的时候,有没有把PG给搞成高电平?没有的话,光有ME VCC是不行的,IO还是认为没有ME 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