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内存电压只出0.9V

楼主(2016-11-27):
一华硕主板M2N68开机不正常,有时能开机,但一断时间后掉电,掉电后再开就开不了,一直5秒左右掉电,用的PWM芯片为APW7120已更换过,场管也更换过,就是不出1.8V内存供电,求思路。。。。。。。。

网友A:
查图纸呀
看看哪里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图纸呀
看看哪里拉低了

点位图查了,拆了好多相连的元件还是不行

网友:
你测错了吧,0。9是REF吧

网友:
把7120外围原件换了

网友:
华硕有些好像是跑马后才出的吧,测测其他出来了没?

网友:
看一下反馈电阻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查FB电路吧,

网友:
点位图看不了电路走向,修不了了

网友:
有的要下内存才会出供电了,,查一下分压电阻吧 FB脚的

网友:
资料不全,不好修

网友:
查反馈电路吧

网友:
查看一下内存供电ic的反馈电阻 反馈电容!

网友:
华硕的板最不喜欢修

网友:
搞下桥吧

网友:
查反馈电阻 上管G级波形

网友:
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是查FB脚   还有,不跑码时,华硕有一些板,是1.2V  或 1.5V那样的电压

网友:
反馈等看下,然后实在不行对照这个芯片的PDF看下吧

网友:
可能是哪里短路了,再找找

网友:
换过新品就查fb吧 或许你量错了 量到内存基准去了

网友:
一共才几个脚楼主一会就量完了。耐心点7120经常碰到的

网友:
换了7120,,你还很多条件没晒

网友:
反馈  或者微短烧鸡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本板已修复,拆了个八脚芯片,论坛有人说是内存超频用的,网上查不到资料,标号为第一行:s11    第二行GA814,有谁知道是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