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码停在E7 13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6-11-27):
主板 型号联想I G41M 测到 内存1.5  cpu1.27  桥1.13  pci  a_11 3.3   a13 14  0.37都正常,刷过bios都不行,有师父修过嘛?求思路

网友A:
把内存去掉看看代码是不是也停在那个地方,要是显示一样的代码说明没过内存

网友:
同意上面楼主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去掉看看代码是不是也停在那个地方,要是显示一样的代码说明没过内存

不要内存,开机就一直响,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去掉看看代码是不是也停在那个地方,要是显示一样的代码说明没过内存

搞错了,是跑E0

网友:
按一楼的方式试一下

网友:
外设自检不过 USB PS/2  等坏了

网友:
这应该是没完全过内存吧

网友:
E7  RAM检测不过     D0   CPU木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内存,开机就一直响,不跑码

G41 要1333的内存1600的是不支持的,不跑马说明CPU都没工作测下CPU供电,在换个代码卡测下 有些代码卡有时候不准确

网友:
IO周边好好打打值

网友:
查查接口电路 PS2 USB 插显卡跑什么

网友:
我感觉E0  就是不过内存,内存故障,  如果你手里的条件充足的话,多换几个内存条试一试,没次换的时候两个内存插槽都试一下 , 没准插到第二个插槽 就OK 了,  还不行 好好查查内存条件  SPD  、负载、   SMB 、  时钟对地不短路、  都正常的话上打值卡  测量数据点是不是有断线、短路的,  在不行的话 有BGA 设备加焊北桥,在不行的话  ,只能是叁拾陆计  上上策    (我最擅长)垃圾桶的方向出发!

网友:
加焊下桥试下咯

网友:
照13楼的去查,一般问题就在那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上电时序熟练,点个赞

网友:
COMS电子没电

网友:
V星代工的   PS/2 没供电 , 这个来自 主板后USB口旁的 8脚芯片,拆掉  把1脚与8脚直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