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6p屏幕全屏显示格子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27):
机器本来触摸有点失灵,重装了黑触摸,谁知道主板触摸座子也坏了,更换座子后,就变成全屏幕有格子,已经把黑白触摸都拆了,还是有,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各位是否指教!!!

网友A:
主板短线了  打错螺丝

网友:
你看下螺丝孔,是不是你装错螺丝,扭到板子上去啦。

网友:
是不是弄掉什么东西了

网友:
  重植没有用

     芯片都坏了……。必须换新的IC芯片

    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短线了  打错螺丝

兄弟你也会修手机吗。下次有空指导指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