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纸

楼主(2016-11-27):
pads 如何查看pcb图纸板层间的布线

网友A:
PADS看不到板层的,因为并不是生产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DS看不到板层的,因为并不是生产用

别的软件有可以的吗

网友:
要装一个鼠标增强器先。

网友:
空白处双击一下,右键-随意选着-选着网络,然后点下你要找的点即可查看相连相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的软件有可以的吗

如果你要看板层里,就要买小料板空板子,然后刮来看。

网友:
这要买图纸咯  不然就自己买料板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的软件有可以的吗

除非是内部的生产图纸。否则是没有的,PADS只是线路查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