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6SP 后摄像工作电压 大神进

楼主(2016-11-27):
扣屏按摄像 才能测到电压  但是扣屏挡住了 请问怎么测 谢谢

网友:
一般我修笔记本碰到这种就是飞线出来测

网友:
测相连通的电容电阻  或者直接测对地阻值  对地阻值正常再去测电压

网友A:
可以飞线出来测。或者查PCB图,找个位置方便测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线出来测。或者查PCB图,找个位置方便测的地方。

原来都是飞线测的 明白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