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外星人M17X I7-4代游戏本之开机有光灰屏

楼主(2016-11-27):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新款17寸外星人说是开机花屏,接过机器开机是有光无显,但过一会儿会隐约出现花屏的外星人LOG,正如客户所说,---有时花屏。今天处理完手上前面的机器,看看这外星人到底是哪儿感冒了还要咱地球人去修理它!外星人的做工还是比较到位,份量也是足够,17的本子拿在手里有点沉甸甸。记得修过最大的是18.4寸。下面进入正题:
        根据客户描述和自己看到的现象,此款机器购买应该在三年以内,过没过保咱们还是保险起见,查下背面的服务代码,一看究竟。保至2016年09月10日。看来是台刚过保的机器。果不出所料用得时间并不长!查了服务代码的同时,看了下这台机器的驱动程序,有人可能会问,你电脑都没有修好,看驱动程序做什么,DELL机器驱动做得挺好的,一来我们可以通过这里了解这台机器最低能支持什么系统以及它的显卡个数(方便我们后期可能要关联到系统上的硬件测试)。外星人有单独显,也有双显卡的。这里显卡驱动栏一目了然。双显卡的就会有一个Intel 一个( Nvidia 或者是Amd  )我以这台就是AMD独显。看完这里,了解了这台外星人的成长过程。既然刚用到2年时间,且从CPU 和显卡铜管,风扇上的灰尘多少判断。显卡坏得可能性很小。当然也不能排除。外星人的独显绝大数都是单独的显卡板,这玩意价值不菲,一般情况下条件不允许我们在未80%把握去确定显卡板坏而去买一起显卡板回来测试。既然这样,我们只能先从屏,屏线入手。先从简单入手,用DELL专用的屏自检程序去测试,会正常出现红蓝绿信号,再拆出来一看是30针的小口屏,一般情况下30针的屏挑屏的现象很少,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找不到和原来屏尺寸一样的情况下,只要接口对了换上去测试都会有显示。40针的屏就不一定,特殊机器需要特殊的码片程序才能显示。找了片30针的屏上去,现象一样,有光无显。屏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屏线手上没有现货,通过拔掉屏线,开机让主板自检,有8声报警,且排除了主板屏接口接触不良,虚焊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屏线的可能性。
        上面的屏,屏线,。通过一些简单的测试方法基本排除了,那么我们就进入主板检修的主题。找到图纸(仁宝代工) 版号:LA-9331P  第一页,有母板的结构框架图,从这里了解到了这片母板基本的组件构成情况,和一般笔记本不同的是,我们一般2代平台以上笔记本的LVDS信号多数是由CPU,显卡或者是PCH发出。但这机器明显PCH没有参与,所以通过这个架构图,基本可以把PCH给排除掉。还有就是前面所说到的,这台机器是采用了双显卡,根据以往修外星人的经验,双显卡外星人,取掉独显,可以正常显示,当然这台机器也不例外。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把屏,屏线,独显,PCH排除掉了,剩下的就只有CPU本体,以及由CPU发出的EDP信号转换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通过代换法,更换CPU现象依旧,问题基本锁定在了信号转换上面。再来看看架构图,这机器的图像处理比较复杂(CPU分了好几路出去,我们只看重点,重点在CPU到LVD接口的信号转换,(主板上有两个屏线接口,但本机是采用的LVDS信号输出,我想这跟屏所采用的类型有一定的关系,相同的主板我也有见过采用EDP信号输出的机器,型号稍有差异)这台机器的图像处理单元功能很强大,CPU  转EDP再转换到LVD    转HDMI  转DP  并且还可以由HDMI输入直接转换到LVDS以及EDP屏幕输出。只能说外星人确实很牛X。结合主板实物,找到了信号处理所用到的四大天王EDP TO LVDS RTD2136(1个UV24)  LVDS MUX PI3LVD1012(3个,分别是UV26 UV27 UV31 ,这里的UV31其实可以暂不用考虑。因为它是在HDMI转换LVDS EDP单元的,跟我们所要检修的CPU到LVDS不是同一组,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当(备件)因为这种长长的芯片实在是很少见。通过LVDS1接口8组数据线对地值测量,基本也排除信号断线的问题,所以剩下的就这三大天王了,先从简单入手。RT2136R这种芯片我们在ASUS机器上见到的比较多,也坏得多,备件也多!所以先拿它开刀。更换后依旧,看来这次是误伤它了。最后还有两个长长的家伙。UV26 UV27,本着谁靠近RT2136信号源,就先换谁,所以先用UV31替换掉了UV26( 这里说明了UV31这个备件的作用,特殊元件我们可以先暂时借来一用)。结果依旧有光无显。没关系,至少说明前面换掉的UV24 UV26(UV31---UV26都是OK的  接下来就只有UV27了,那么我们就用UV26去替换它。通电试机,外星人的LOG清晰地展现在眼前。罪魁祸首就是它------U27芯片。最后通过与客户的沟通,确定客户从来都不使用HDMI接口,所以UV31这个芯片就留空位吧,维修到此结束!修得时间很短,发帖却用了近1个小时,各位看官帮忙加加分吧,谢谢!最后附上几张实物图以及线路图PDF

 会员899713300鑫豆2025-12-9 20:05
 会员899713300鑫豆2025-12-9 20:05
 会员4543212元2022-12-13 08:59
 会员12139432元2022-12-4 12:41
 会员190772元2022-11-27 11:03

网友:
图纸在二楼 , 方便大家下载   外星人 M17X  LA-9331P

外星人M17X LA-9331P.pdf

1.25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6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功力很强大啊!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B:
细心   一般按经验先做桥   很少看架构图!    看了这个帖子以后要改正了

网友:
写的有点长  不过看灰尘确定显卡的好坏或者虚汗 这个AMD 还好 英伟达的 应该比较少吧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功力深厚,大师傅呀

网友C:
楼主分析的很细致焊接水平也很不错加分

网友D:
这个帖子的确有些材料。

网友E:
楼主好枪法,这么快就判断出来了,不过戴尔那个屏自检程序是在官网下载还是?是哪个?

网友F:
这个板子修的很有技术啊

网友:
长篇大论呀  看着眼睛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力很强大啊!一看就是高手

多谢你的支持,大家互相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心   一般按经验先做桥   很少看架构图!    看了这个帖子以后要改正了

的以往的经验,确实是PCH发LVDS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的确有些材料。

喜欢就加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枪法,这么快就判断出来了,不过戴尔那个屏自检程序是在官网下载还是?是哪个?

按住键盘D键盘+开机键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枪法,这么快就判断出来了,不过戴尔那个屏自检程序是在官网下载还是?是哪个?

喜欢就帮忙加分吧,加分不会扣你的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修的很有技术啊

喜欢就加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析的很细致焊接水平也很不错加分

这个芯片我是把风嘴取掉去拆下来的,芯片比较长不太好夹,所以选择取掉风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的确有些材料。

细心一点就能很快找出问题,夸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喜欢就帮忙加分吧,加分不会扣你的分哦

呵呵,已经加了,这种好帖子不加点分手痒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认真的看完了,长知识了!

看完了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