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0 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27):
联想 g450 ,加电不开机,加到1.1a左右不跳变,把内存卸掉一样电流,不过内存,重新插拔不行,找了一个1g内存上去,开机了,  我在把原内存金手指清洗了插上去还是不行,内存坏了?   不是,内存好的,进过反复测试,原机内存上下两个槽子都不开机,原内存是2g的,我自己的内存只有插上面才能开机,能开机的是1g内存。我后来还找了好几条内存,都不能开机,找的都是好的2g内存,只有我的1g内存插内存槽的上面才可以开机,原机内存在别的机器上测试是好的,确定是主板上问题,刷过bios、了。还是不行。谁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  内存什么的都是泪  我之前跟你一眼  内存插了下就好了没管多久  来来回回弄了3次  最后问题出来了  直接不显示  多弄几次有可以显示就是灰屏  然后改集成可以用  就是要闪屏  最后换了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A:
测一下内存插槽refA 和refQ这两个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遇到过,一个V星的本,原装内存不亮,但在别的机器上是亮的,只有用测机器的杂牌内存才亮,谢谢3楼指导

网友:
有的机器就是挑内存

网友:
这个和北桥有关吧 !能开机的内存 你进系统测试了么 机器有没有其他问题  能正常使用么?

网友:
内存供电,系统总线,SPD供电.

网友:
北桥坏了吧

网友:
有的机器挑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内存插槽refA 和refQ这两个电压是否正常!

这两个在哪里?

网友:
有的机器挑内存是有的,但是像楼主这样的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我上次修的一个机器,上面槽没用,下面正常,打阻值和电压 SM都正常,后面放弃了,因为CPU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内存插槽refA 和refQ这两个电压是否正常!

看看内存第一脚 有没0.9 修到过几台没有这个电 2g 800条不行  667就可以

网友:
3代内存有有667和800的吗

网友:
找个一样的内存看看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  也是联想的 忘记了是什么型号了 我的问题是内存某个电压供电不足

网友:
就直接给他换成两根1G的咯

网友:
我只能给你说 看下USB  请叫我雷锋!!

网友:
这个就有点老火了哦。。 调内存条

网友:
没有遇到过,难道是挑内存,可以弄下显卡试试,或者对比插两条不同内存时的供电,数据等有什么不一样,可以换个u试试

网友:
看看供电是不是干扰过大,刚好带不起2G的

网友:
不显示的时间测量内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