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不触发

楼主(2016-11-27):
EC待机条件已经满足,用镊子戳EC的95脚才会触发。 。此机器是我打算换个CMOS电池,换上去后就不触发了。在此之前是已经安装好系统的。J2哪里在不接电源的情况下才1.28V,对地址又是正常的,旁路电容已经拆除还是偏低感觉。不会是桥出问题了吧,求助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触发后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戳一下,,是短接到地吗,,还是点一下,,会不会是ec虚焊了,,电压是几伏

网友:
RSMRST 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B:
电池换过吗?srtc rst#这个电压1.8不对啊有点低了最少应该在2.几伏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戳一下,,是短接到地吗,,还是点一下,,会不会是ec虚焊了,,电压是几伏

不短接,就是戳一下

网友:
这个信号在按开机键后出来,正常的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换过吗?srtc rst#这个电压1.8不对啊有点低了最少应该在2.几伏还差不多。

电池换过了还是那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换过了还是那个样

拆掉C687 C692在测

网友:
就是桥坏了

网友:
戳一下是接地对吧,

网友:
应该不会啊,查查外围电路吧,要怎么换EC哦!

网友D:
J2电压不对,排除外围就只剩桥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J2电压不对,排除外围就只剩桥了。

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测又正常了3.3V

网友:
真么奇怪?放了一晚上又好了??

网友:
这问题只能慢慢测试

网友:
大哥你需要徒弟吗?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这样也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