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 3.1 无待机3V 5V 一列

楼主(2016-11-27):
说是无待机但是其实这个机器有时候有能用,插适配器使用中有时候突然断电,再也开不起来了。电流0.006A 。当拆开机器发现又好了。反复了多次。最后测出在开不起来的过程中发现待机无3V 5v电压。有线性5V 供电。5V 转3V 5脚稳压管有3V 输出。EC 已经有供电了K43LY 3.1 和之前的K43SD K43SV 等时序有点不同了。后面2个的待机3V,5v是同时输出的。全部有VSUS_ON 控制。。。这里就不提了。

一直没注意K43LY 的时序今天修到了一个机器发现待机无3V 5v .EC 所有条件工作条件正常却没有发出VSUS_ON 强行开启发现3V 待机正常了5V 却电压偏低。经过实际点位跑线路。发现待机5V 的EN 14脚并非是有VSUS_ON 开启的而是来自EC 芯片76脚 +5vsus_pwron .

这是我跑了一下开机的电压出来的时序,有兄弟在论坛上问起我也回答过问题,我再次在我自己的帖子中发一下

现在我说上电时序
      K43LY 正确的时序是:待机芯片首先产生5v线性电压。经过5脚稳压管稳压得到3.3V 共给EC---》EC 得到3.3V 供电后开始输出 +5VSUS_pwron信号开启5V 待机电压----》5V 待机正常后输出+5VSUS_PWRGD到EC 81脚。EC 收到5V PG 输出VSUS_ON开启3v待机电压。。---》3VSUS_PWRGD过一个10欧姆电阻转换名字为SUS_PWRGD到D5804和SYSTEM_PWRGD一起合成ALL_SYSTEM_PWRGD 到EC --->同时3VSUS 给BIOS 供电。EC开始读取BIOS 配置OK 时序到这里就完成待机工作了等待触发了。

详细的时序已经知道那么上面我也测量过基本东西粗粗的测量了一下ACIN和LID EC 复位。判断正常。那么只有一种可能EC 坏了。直接跟客户报价。跟客户说EC 坏了需要订货。就放下了。其实EC 我有备货,第二天再次拿起这个板子触发测试。发现又可以开机了。EC 没换就可以开了。但是从上面的数据和测量中得出觉得还是EC 可能性能不良,还是换了。换了也不急,我也不装机就放着时不时的开机测试发现一整天都是好的。为了保险我放一个晚上。就这样又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早上去测试发现还是能开机,看来毛病判断正确。就装机了。装机后开机测试。测试了大概几分钟,突然关机。再也开不起来了。毛病再次出来。郁闷死我了。静下心想起了客户跟我说的话。客户说用电池是好的。插入适配器就会引起这种情况。想到这里又拆开了机器。测试依旧是没有待机电压。那么入手点还是跟充电有关的。想来想去没有可以查的还是重新测量一下EC 工作条件,这下不测不找到,一测毛病就出来,发现AC_IN_OC#居然是高电平的。那么突然想起了第一次的条件测试也是3.3V 的。疏忽啊绝对的疏忽,ACIN 信号我还写过一篇文帖子,大家反应强烈。这次居然是自己的疏忽造成的,不知道当时脑子是怎么想的,可能是想老婆想多了。那么接下来就好查了

打开点位图找到了这里

毛病出现时,6脚高电平是不对的,低电平才对,要使6脚低电平,PQ8807 要为高电平才对,但是测量只有0.8V

这里我再传一个这种6脚场管的图,方便大家维修对照,单看点位不知道第几脚和第几脚是一组,看图纸就明白了

继续搜索引起2,3脚偏低的原因,搜索点位定位到了这里

定位到了PRN8801 下面是放大的图。。这是一个排阻,很明显排阻7,8脚为一组,是给刚才PQ8808 的2,3脚做上拉点位用的。看到这里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电压会偏低。肯定是排阻损坏,因为华硕排阻质量差。这是众人皆知的,直接替换一个,后在此测量。问题搞定,这次不管你查多久都不掉了。发现原先就算适配器插这也不充电,现在可以了。这个细节当时没注意到。到这里维修结束。最后我发 一下这个电阻的实际位置图,也许是通病也未可知

在散热片的下面

总结:这几器 先出5V 再出3.3V 。其次在ACIN 电路有问题的时候适配器无法开机,此时待机电压无

网友:
有可能是通病哦,华硕的排阻易坏也算是帮忙了

网友:
高手,分析的非常透彻,楼主能不能把图纸和点位图分享下呀

网友:
这个机器要是不开机的话 你条件都正常的话 可以看看在EC 附近有个排阻 通病  具体的可以【迅维】搜搜看

网友:
分析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
基地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估计是通病,离散热管太近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希望能碰到

网友:
楼主能把这个图纸给传一份吗

网友:
高手啊,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华硕机子总出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acin为什么是低呢?

网友:
我有个机器  待机 有3.3V  5V待机低 只有1.3V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