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ips224ta插信号线花屏闪屏

楼主(2016-11-27):
ips224ta不插信号开机正常显示无信号LOGO字样,插上信号线有显示内容但花屏闪屏,(不断电)拨掉信号一样闪,关机再开(不插信号线)显示正常。请问维修思路,BIOS重刷过。
闪屏

网友:
这还刷啥BIOS呀,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一台吧

网友:
同意楼上兄台

网友:
这屏已经坏了,,,

网友:
这种现象屏坏的几率大

网友:
刷过了,那就先供电后换驱动板.o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也算是这种机型的通病了,LM215WF的屏吧

网友:
屏坏了,换显示器吧

网友:
很明显,一看就是屏坏,LG的通病,闪屏

网友:
此机已修复,是屏坏了 屏板上的芯片坏了 换了好了

网友:
这个屏模组坏了吧,直接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