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电源电压不够,如何下手?

楼主(2016-11-28):
现在电源也便宜,300W的长城、航嘉我这里收好的也就15块。一般坏电源我都不搞。最近碰见几个电源都是比标准电压低一点比如3.3V只有2.8,12V只有11.8。请问该如何下手,电容这些外观都是好的,应该不是开管的问题。估计是电阻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板子的上电阻这么多,一个个测试费时间,请问高手达人这类问题一般找哪个部分的电阻??

网友A:
楼主的电压数据是空载测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压数据是空载测得吗?.........

估计是空载测的吧

网友B:
上主板测试下看看呢
空载11.8v 正常的
3,3v 2.8v 上主板看看 还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主板测试下看看呢
空载11.8v 正常的
3,3v 2.8v 上主板看看 还有变化

支持,带上负载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带上负载试一试.............

好像长城的 电源控制12v 是偏低的 正常的

网友C:
好多电源空载时电压就是不正常的,偏高或偏低,加上负载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长城的 电源控制12v 是偏低的 正常的

曾遇到一款长城电源,空载时12伏的电压只有10.5 伏,以为是坏掉了呢。后来上机测试时电压在11.8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电源空载时电压就是不正常的,偏高或偏低,加上负载就好了。

是这样的 遇到好几个这样的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曾遇到一款长城电源,空载时12伏的电压只有10.5 伏,以为是坏掉了呢。后来上机测试时电压在11.8伏了

按第一次 遇到长城的电源 绿线4.6v 还因为坏的 因为大部分 是5v的

网友:
能启机就行,不要在意那0.几

网友:
带负载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长城的 电源控制12v 是偏低的 正常的

大多数电源12V空载时在11v-12v之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第一次 遇到长城的电源 绿线4.6v 还因为坏的 因为大部分 是5v的

长城的绿线多在3.5-4.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电源12V空载时在11v-12v之间..........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的绿线多在3.5-4.5v...........

以前遇到的 全汉的 绿线 是3.6v

网友:
带上负载电压还偏低的话,也是电容有问题的多,建议换掉电容试试。

网友:
必须在带负载的情况下测量才行的。

网友:
12V只有11.8。算是正常的,但3.3V只有2.8,就不正常了

网友:
电容不是看外观就能判断好坏的,重点是拆下来看和测量,

杂牌电源输出端所用的电容在容量上都是缩水的,负载一重(接近设计极限值),电容迅速升温,散热不及时的话,最容易过热,漏液

网友:
带上负载测量 如果电压还低。先查电容鼓包,在查494    1脚外接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第一次 遇到长城的电源 绿线4.6v 还因为坏的 因为大部分 是5v的

我现在遇到几个电源绿线电压是3.73v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遇到几个电源绿线电压是3.73v左右的

这个都是正常的吧 绿线只要是高电平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