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pc一体电脑上电自动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6-11-28):
hp OMNI 105pc一体电脑适配器不可断开,一旦断开插上电会自动触发,cpu、显卡风扇狂转不显示,硬盘运转有自检声音,按开关可正常显示,可进入系统并且正常使用,系统关机可自动断电,然后再开、关都没问题,,bios刷过,coms调过,power里面有项开或者关都没效果,,有见过这怪现象的吗?

网友:
bios的工作条件满足不,然后没见过下一个

网友A:
小电池电压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这样的不会修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池电压是不是拉低了?

电池电压3.1v足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