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关于红米手机不充电

楼主(2016-11-28):
本人是刚刚从电脑行业转过来的手机维修新手,昨晚维修一红米NOTE 单卡4G版,以为尾插坏了,换过之后还是不充电,偶尔使劲按住屏幕右上角中壳处,有电流了,可以充电了,松手又不充电,各位大神,是不是中壳的问题,这样的故障怎么维修?,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帮帮我

网友:
是不是那个地方虚汗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尾插小板和主板排线座子接触不良

网友:
有原件虚焊或者断线了

网友(2017-01-17):
脱焊或者脱线

网友:
参考图纸相关元件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