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信号差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28):
iPhone5s信号差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信号差,经常无信号

  【维修过程】:客户自己修过,拆机后仔细观察,发现尾插C13电容已移位。

图1 Phone5s信号差维修

  功放供电管U11_RF已拆掉,直接短接了,处理好C13电容与U11_RF焊盘后,重新装上U11_RF开机测试,故障还是一样信号弱。

图2 Phone5s信号差维修

  把信号电路都仔细检查一遍后,发现射频IC旁边FL2_RF有点缺角。

图3 Phone5s信号差维修

  更换FL2_RF电感后开机测试,信号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图4 Phone5s信号差维修

  iPhone5s 手机专题贴http://sj.xinxunwei.com/case/2016/1123/660.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A:
5S 刚买到的时候在室内信号就很差 5 代不管室内室外信号都是满格  难道5S 就是你说的这个坏了

网友B:
我有个5s一点信号没有。基带处理器可以看到

网友C:
5代 一会有信号一会没信号 有碰到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5代 一会有信号一会没信号 有碰到过么

先查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又是同行的二修机

网友D:
看来主板外观检测很重要

网友E:
射频IC旁边FL2_RF有点缺角  缺角是原始问题 还是后期出的问题啊

网友F:
缺这一点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5S 刚买到的时候在室内信号就很差 5 代不管室内室外信号都是满格  难道5S 就是你说的这个坏了

不是,那是因为室内有干扰,屏蔽啦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5s一点信号没有。基带处理器可以看到

接下来手动看看能不能认到运营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5代 一会有信号一会没信号 有碰到过么

无信号的时候,看看还能不能认到卡,是否认到运营商。这样可以排错是基带,发射,接收,把故障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缺这一点也会坏。。。

小型电感电容电阻都会,缺角啦,边上的通往内部的线路就断掉啦。

网友:
快修店的大师就是厉害。一直在模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射频IC旁边FL2_RF有点缺角  缺角是原始问题 还是后期出的问题啊

客户自己人为弄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主板外观检测很重要

维修要的就是细心。

网友:
一看都是大师  不敢多说话  路过而已

网友:
赞一个,我看图看一会没看出来。眼力要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无信号的时候,看看还能不能认到卡,是否认到运营商。这样可以排错是基带,发射,接收,把故障定位。

是有认到服务商的,就是信号剩下1格 2格 一会又好了

网友:
就是说信号不稳定咯,你这个排查下打电话发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