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55-RL 不触发

楼主(2016-11-28):
故障现象:不触发
判断:UP0109产生南桥待机电压1.2V没有,发现此芯片烧个洞。
解决:用RT9199代换,问题解决。

网友:
现在修主板能报多少钱?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 待机产生的芯片 烧的那么严重 估计还有问题

网友:
叫客户换电源  要不然还烧主板 遇到过烧待机和IO的几乎都是电源坏造成的

网友:
电源坏的确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上电时序熟练,点个赞

网友:
amd 缺个1.2v待机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 待机产生的芯片 烧的那么严重 估计还有问题

推测外围电路出问题多引起烧芯片

网友:
无待机电压

网友:
找问题找得细呀

网友:
这个芯片是产生待机电压的?UP0109---RT9199可以互换。。

网友:
注意电源啊。……不然估计要会返修 了